[其他] 这个蓝牙设备用什么app软件呢?

楼主(2022-08-03):
卖家给的软件都不行,能连接上,手机app能看到设备,但是读不到数据
还有的app要注册账户才能使用,但是服务器都没了
推荐个可以用的APP,谢谢各位

网友:
卖家给的软件都不行那就最好退货,别耽误时间长了砸在手里看这窝心

网友:
苹果没找到,安卓可以用车况检测大师。

网友:
估计是不支持你的车型协议才读不到数据。

网友:
苹果要买那种50多的
安卓机老款可以连这个
安装torque或者DashCommand 都可以

网友:
这种东西分版本的,有些只能连安卓手机,不支持苹果手机,以前看见其他论坛坛友说过

网友:
商家给的软件不行那就不好办

网友:
这芯片打磨的有型,上了激光?

网友:
只能找商家退了,

网友:
安卓系统我用 mini obd‖ 比车况大师好用 这款不支持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