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普尔电动车充电器常用的SP1602电源芯片应用局部电路图

楼主(2022-08-03):
         西普尔代工的电动车充电器在品牌电动车上很常见,其常用的电源芯片SP1602在网上竟找不到正式资料,在网上一张电路图也找不到,偶尔找到些零散的见解,也不一定准确,(当然我这个也不准确),正好因车库进水泡坏了一个充电器,看做工还可以,有维修的冲动,但希望渺茫,仅得初步见解,望坛友不吝踊跃补充
       首先这个芯片和网上常见的UC3842还是有挺多不同的,当然不能直接代换了,UC3842的图倒是有一大堆,这个图反而一个也没有,新玩意?
      说说这引脚功能吧,结合别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推断:1.光耦反馈输入。2、启动电源。3、电流反馈。4、有人说是地,我看图像个5V输出。5地、6、驱动输出7、工作电源,开关变压器辅助绕组输出整流滤波后给其供电。8.像是启动脚,或是震荡定时用的
       图中标?的电阻已经看不到阻值量着也开路了,看接法应该是电流采样回路的分压电阻,阻值应该在1~2K欧级别,该电阻越大,输出电流保护阈值越大,还有原理图的R3,接在4脚和地之间的,也看不到字了,量着是那个阻值

      画图软件找着不容易,现在好多都收费了,好不容易找了个立创EDA,竟还能凑合画个大概,我手画的太难看了

网友A:
看电路不就是3842吗?sp1602会不会厂家自己打的,sp就是西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不就是3842吗?sp1602会不会厂家自己打的,sp就是西普

不一样的,供电也不同,前几年改了供电,用3842代换失败,后网购1602换上成功

楼主:
        自己挖坑自己填,不怎么抱希望的充电器竟然修好了,今天有点空发个帖填坑。SP1602芯片网上可以买到,并不贵,网友说这种小量的芯片不会有人造假,果然看做工也不像是假的。补充下,根据综合判断,4脚应该是基准电压输出脚,量电压3.18V,输出脚电压没敢量,听说量时候有干扰会炸管。
       肯能有人好奇耽误这么多天我是怎么充电的,首先刚开始两天是用家里的48V充电器串12V电源充电的,然后网上拍了个二手充电板,装壳子里接上线用着,今天发现这板子电量过低时不充电,索性把修好的原装板换回去。
       另外测试发现原装充是带充满自停功能的,转灯后大概过3小时,彻底切断输出电流,虽然绿灯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
充电器维修可以出师了

网友:
看看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我还真没买过这个芯片

网友:
淘宝查了一下,2块钱包邮,也有8毛钱不包邮的

网友:
电源部分零件都烧了,光耦引脚画错了。

网友:
看不懂,不会修

网友(2022-12-20):
我手里有台德康代工的控可程充电器 也是SP1602+358+打磨芯片的 通电没反应 啥资料都查不到 现在修个充电器都这么难了 本身技术就菜 难搞啊

网友(2023-08-02):
充电器多修几个就会发现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2023-09-05):
我也捡了一个,修修试试!

网友(2023-10-15):
我2元买个雅迪充电器,有拆痕迹,估计要修,插电,灯时亮时不亮,看来问题不大,果然是电源线里面折断,车主扔掉的。是南京西普尔代工的,好像充电器大部分是这家代工,质量还是不错的,网上维修资料也多,买个旧的也就10元左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真的被sp1602弄晕了,找了半天找不到驱动电压,您的分析真的一语点醒,2脚才是关键

网友(2024-02-20):
西普尔SP210-48V 的控制IC是SP130B

网友(2024-04-09):
谢谢分享,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24-08-20):
3脚R680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