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2-08-03):
       昨天用负载给电池放电,买电池的时候页面上写着最大连续放电电流10A,我就试了一下10A。后来突发奇想,把负载电流继续往上调,结果发现放到20A都可以……然后小心试了一下,30A都可以……懵圈了……当然我没有一直放,20A只放了10秒就立马停止了。

  然后我在想,到底这个连续放电电流是什么定义?比如我这颗电池,写着连续10A,结果放到20A、30A都可以,是不是对于我这颗电池,超过10A相当于短路了?长时间会损害电池?不过按理说,大电流放电都伤电池啊,既然这样为什么标称写10A?

  大胆猜想一下,电池短路电流应该是很高的,肯定比连续放电电流要大,对于18650锂电池来说,就算是容量型的电池,用负载放到20A都不是问题。那么为什么有些电池标10A有些标20A甚至30A?

网友A:
电池参数都得留余量.
电流大点,短时间可能没事,时间长了电池发热,要出问题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时,能输出多少电压是个问题。

网友B:
和人吃饭一样,标准吃一碗,但是吃两三碗也能吃得下,可能胃就不好受了,吃四五碗可能胃才撑得坏。

网友C:
注意“连续”两字,意思是长时间,不中断。
你说的20、30那是短时间,还有更高的“瞬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参数都得留余量.
电流大点,短时间可能没事,时间长了电池发热,要出问题的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人吃饭一样,标准吃一碗,但是吃两三碗也能吃得下,可能胃就不好受了,吃四五碗可能胃才撑得坏。 ...

好棒的比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连续”两字,意思是长时间,不中断。
你说的20、30那是短时间,还有更高的“瞬时”。
...

同意你的说法。

以前看过一个电池测试的帖,是标称30A连续放电的电池,记得里面说这么大电流是需要辅助电池散热的。如果普通电池也加上辅助散热,是不是也可以标更大的电流参数呢?

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电池标称的最大连续放电电流是不需要辅助散热的情况下的一个参数?

网友:
来学习滴。来学习滴。

网友:
连续放电电流由电池的材质/结构等品质决定,同样容量的电池连续放电电流不同就是品质不同了,譬如汽车电瓶续用电10数安,电瓶极板等材质能够应对,虽然在启动引擎短暂的3~5秒时间可能达到几百安,若长时间放电几百安,电解液高温甚至沸腾极板等材质会过热变形等永久损坏。

网友D:
电池有内阻的,决定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内阻的,决定电流大小

假设电池内阻100mΩ,电压4v,短路电流都能达到40A

100mΩ算很夸张了吧,一般我们买的电池就20mΩ上下,比较低的甚至10mΩ以下,所以我感觉这么算没用。短路电流肯定很大,但是这样电池会坏的。

网友E:
你看看降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降压没有。。。。。。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