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监控大神有人接触过这个吗泛海三江t204f

楼主(2022-08-03):
求助大神  用这个模块接线玩不转了   求指点  还有下面这个门禁板子啥牌子  都是百度找不到了  懵逼了  谢谢

网友A:
上面看起来像是模拟摄像头接到网络机里面的设备。
下面这个是多控的门禁主板,配套的可以接IC卡、ID卡、磁卡、指纹等。看起来可以编地址码通过485和232联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看起来像是模拟摄像头接到网络机里面的设备。
下面这个是多控的门禁主板,配套的可以接IC卡、ID卡、磁 ...

对模拟转网线  现在遇上的问题  33层电梯随缆正常   楼道查网线找接头重新接网线重新接也正常了     网线双绞线从一开始65Ω变成46Ω  依旧不出图像   现在怀疑是不是我打586顺序的问题   懵逼了  头也换了  控制盒也确定了 尾插也换了   就是没图像

网友:
我是来学习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模拟转网线  现在遇上的问题  33层电梯随缆正常   楼道查网线找接头重新接网线重新接也正常了     网线 ...

中间搞个放大器! 信号衰减了!

网友B:
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呀,不加分,你懂得

网友C:
你首先得确定摄像头是好的吧,然后再排查线路

网友:
来学习滴。来学习滴。

网友:
等专业人士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得确定摄像头是好的吧,然后再排查线路

都确定没问题现在就是纠结线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搞个放大器! 信号衰减了!

现在就是一头雾水  想加放大器我都不知道网口定义

网友:
进来学习,,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坐等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一头雾水  想加放大器我都不知道网口定义

盒子盒子上面有 你看是B还是A  一般都是B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这个公司做很多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盒子上面有 你看是B还是A  一般都是B接法

不是a也不是b  自娱自乐自己定的接线方式  我试过了586b不行  替换网线颜色也不行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a也不是b  自娱自乐自己定的接线方式  我试过了586b不行  替换网线颜色也不行  哎 ...

实在不行 拆开跑一下

网友:
不懂 单纯监控设备里还真没看到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