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漫步者201T音箱单边不出声故障

楼主(2022-08-03):
  平时在家休息时,翻翻论坛,看看视频,一直没注意到自己的音箱有问题(有声),看PUBG对战视频时,突然发现没有左右声道,就一个卫星音箱响。

  这个漫步者201音箱2.1,购买于201X年,应该有十年了。

故障排除:单边音箱发声,另一边音箱有声音,非常小,试了下左右声道互换,问题不在音箱,有声音,考虑不是很大的问题。
拆开过程就没拍图,太简单了。
一打开,就看到板子上一个电容黄了,还漏了点馅,电解液喷了部分出来到电路板上。

另一个角度

从单位的废料板上找到一个同规格电容。

回到家,拆掉坏的,换上新电容,试机,双侧音箱都出声,修复完毕。
参与工具:

网友A:
不是吧,那个黄的好像是胶。。。

网友:
那个明明是胶

网友B:
楼主你就瞎TM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就瞎TM修吧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逮到死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
就这颗最难看,怼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那个黄的好像是胶。。。

黄的是胶,胶的那边,黑黑的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就瞎TM修吧

小心猜,大胆拆。

网友C:
我觉得这类问题多半是电位器或者功放芯片的原因,结果楼主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网友:
没看出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八脚的芯片估计是4558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类问题多半是电位器或者功放芯片的原因,结果楼主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

俩音箱都有声,一个正常,一个非常低,况且看到酱爆电容,先搞为敬。

网友:
故障和坏的配件没联系

网友:
此人已经节约到家,居然单位薅配件,这么常用元件居然家里没有,

网友:
反正能正常就好,漫步者的音箱还不错

网友: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不管咋说,能修正常的都是好屠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还蛮简单的呢

网友(2023-01-01):
这种小崽子不太喜欢,不够震撼书架2.0都比它好

网友(2023-10-17):
我觉得和换掉的电容根本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