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看转子是否坏了

楼主(2022-08-03):
转子工作不正常,电刷火花很大,看这部分线发黑应该是短路了吧。重新绕不知道这是是多少粗细的,绕几圈?没干过这活感觉拆线都有困难。

网友A:
应该是坏了,一组线圈乌黑,氧化断芯

网友:
自己绕怕是没那个本事。。。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能换转子就换转子,要不就换马达吧!拆线修不太实际了!

网友:
看样子玩折腾的机会来了

网友:
明显是烧了,这个自己绕有难度

网友B:
不会是铜包铝的线圈吧?重新绕制不如电机整个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坏了,一组线圈乌黑,氧化断芯

能不能自信一点,把应该去掉

网友:
烧了,闻一下应该能闻出来

网友:
我有一个换向器不圆了,修不了

网友:
已经这样了,匝间不是断,就是短路,换转子吧

网友:
肯定烧了,有相同的产品就换新的。
我的曲线锯转子特殊没有成品卖,只好自己重绕,期间转子坏了也把定子弄坏了2次,都一并重绕了,比较墨迹麻烦。

网友:
换转子或电机吧!重绕怕你还不行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铜包铝的线圈吧?重新绕制不如电机整个换掉了。

九阳的这么垃圾啊

网友:
线圈都烧糊了。。。

网友:
发黑成这样,加上转不正常火花大,十有八九是短路了。

网友:
不要自己绕了。绕好了自己能校正动平衡么?

网友:
小家电都算是日用消费品,坏了就换新吧。大型家电,比如电视,空调,冰箱用个5,6年,坏了的话,也就换了。

网友:
擦亮眼睛,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买过配件,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