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小米净水机三合一滤芯

楼主(2022-08-03):
拆小米净水机三合一滤芯

网友:
这样会减小接触面积吧 滤芯更换周期要缩短吧

网友A:
这就是活性炭+微孔滤纸(等同于PP棉滤芯)啊、如果是一体式通用滤芯只要5、6元一个哦、、、、、

网友B:
为什么3合一只看到2个滤芯?

网友C:
不用标准滤芯的净水器就是耍流氓。

网友C:
这不是只有二合一吗?第三合呢?

网友:
没拆过,,里面就和汽车的滤芯差不多了

网友:
就是增加使用者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标准滤芯的净水器就是耍流氓。

人家好好的勤劳菜农,你怎么能说人家是流氓呢?人家在收割非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活性炭+微孔滤纸(等同于PP棉滤芯)啊、如果是一体式通用滤芯只要5、6元一个哦、、、、、

...

5、6元?你想多了,就凭这个性化的壳子都要收你个一、二十元。

网友D:
买了个云米的净水器,只有2个滤芯一个1年一换一个3年一换,通过app发现,这些滤芯是按倒计时计算寿命的,哪怕一个月不用,寿命也是在减少的,后来又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净水器,用了一个月,尝试把新买用一个月的滤芯换到,旧的上面,发现寿命还是原来的寿命,并没有更新成新的,想通过app重置,发现是不可以的,担心到期后会锁定,就又换回来了,用到期后出水口亮红灯提示,还能出水看着难受,后来发现机身有重置健,就重置了一下,又恢复成蓝灯了,aap里的寿命也变成100了,结论:里面没有芯片,寿命完全要靠猜的,如果实际使用并没有一年就重置接着用,实际使用达一年再换了,3年的ro膜就没那么好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只有二合一吗?第三合呢?

有一个滤芯是两层的,外面是PP棉里面是活性炭,看我补充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3合一只看到2个滤芯?

有一个滤芯是两层的,外面是PP棉里面是活性炭,看我补充的图。

网友:
我的前面串了个常换的1微米PP棉,无视滤芯寿命了,啥时候出水速度变慢了再换反渗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云米的净水器,只有2个滤芯一个1年一换一个3年一换,通过app发现,这些滤芯是按倒计时计算寿命的,哪 ...

小米的滤芯也是按时间计算寿命的,我的这个3合一滤芯已经复位了一次,本来一年就该换,我多用了一年,滤芯感觉不是特别脏,和我安装了前置过滤器有关系。

网友:
净水器前加装前置净水器能延寿,而且PP棉很便宜。两个PP棉桶串联给厨房水龙头和净水器供水,用了半年多。第一桶惨不忍睹,第二桶还过得去。等暑期过了把两个PP棉都换掉。

网友:
我的净水器,前面加个麦饭石初滤,后面一级PP棉,原来的活性炭,烧结炭,矿石球都去掉了,活性炭时间长了,在管路内壁挂了一层,防水总有脱落的黑色炭,去掉了好很多

网友:
买滤芯送机子的玩意

网友:
定制滤芯都是坑钱货

网友:
反正要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