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颗ss210二极管毁了一个台铃高端电动车仪表(因为过期只好花了95元换掉)

楼主(2022-08-03):
那是一个来月前一个台铃电动车仪表不显示  插头加电没任何动静 确定插头上有电  前两天看见仪表已经换下来 今天拿回家 找东西撬开里面看着不错就是有一些蜘蛛网 就用万用表查了查 最后确定是一颗ss210的二极管击穿 因为是在电源降压部分没有5V CPU不工作当然不会显示了 翻找出来一颗从LED灯上拆下来的二极管换上 确定别的地方没毛病 加电 熟悉的界面出来了 一共跑才了6233公里  这个仪表是60/72  板子上三档那根线就是电压转换的  有大神知道如何用在48V上要不一直显示欠压 红灯闪烁显示要加油

网友A:
小小二极管损坏,仪表就罢工。

网友B:
这车还有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二极管损坏,仪表就罢工。

还修到过灯光连带着lcd显示的,焊好led屏也好了

网友C:
改电压,1是刷程序,2是自己改分压电阻!厂家可以设定,比如锂电什么,

网友D:
是说3014led不怎么见了,原来在这上面发挥作用了

网友E:
路上看到不少面板发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上看到不少面板发黄厉害

你说的是液晶屏的吧跟摩托车外面防水的时间长了就黄了 还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电压,1是刷程序,2是自己改分压电阻!厂家可以设定,比如锂电什么,

明天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还有蓝牙?

面板通用的吧 有些车子可以装APP通过蓝牙查看信息 包括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说3014led不怎么见了,原来在这上面发挥作用了

没用裸芯封装就不错了

网友:
DCDC电路哪个坏了就没供电了

网友F:
这种仪表怎么把限速去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仪表怎么把限速去除啊?

限速找控制器 跟仪表没关系

网友:
这个地方管大作用

网友G:
这种表淘宝也就三四十块钱 方屏款价格也差不多 今年刚改过一辆指针表的车,默认显示最高78码 需要自己根据GPS来调微调电阻才能显示正确速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限速找控制器 跟仪表没关系

现在的仪表最高速度只显示25,你起飞,他也就显示25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表淘宝也就三四十块钱 方屏款价格也差不多 今年刚改过一辆指针表的车,默认显示最高78码 需要自己根据G ...

这种好看,还防水,大多数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仪表最高速度只显示25,你起飞,他也就显示25

那也可能控制器限制了速度输出信号 还得解码控制器吧  去售后看看咋说 或网上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