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威无刷电机充电钻拆解保养减速箱

楼主(2022-08-03):
拆下螺丝和电池仓里面的卡扣

开!

驱动板上糊了一坨胶

二维码扫了,2个微信。。。

双速变速箱

开始分解

双速切换机构

清理干净

这次用到的润滑脂
昆仑白色特种润滑脂2号

润滑脂不用太多,不然转动阻力大

无刷电机

保养后噪音小了一点,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这个多少钱?

楼主:
好像是159

网友:
看机油还不黑,使用的频率不高,磨刀不误砍柴工,定期保养值!

网友A:
公模加棘轮夹头,然后贴牌

网友:
学习了,我用得少估计不用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模加棘轮夹头,然后贴牌

夹头是我自己换的,原装的同心度不行

网友:
多久 保养一次啊

网友:
看着挺干净的呀,不用保养吧。没帮帮团了,有了再加分

网友:
无刷电机 金属齿轮箱 感觉换个好点的夹头不会比博世低端差了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要憋住,不能买!不能受你诱惑!

网友:
看着还是真不粗

网友:
学习了,做工很好,用料扎实。也有,用的很少,就不保养了!

网友:
这款充电钻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齿轮箱用料扎实了,金属齿轮组的!

网友:
南威的在贴牌里面算质量还行的了,应该是成本稍微高点,用料稍微好点?

网友:
还是去年那波中国红 性价比高

网友:
去年买了个同款,夹头不行,晃,联系店家,补发了个三鸥牌的夹头,装上明显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