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像光固化便宜了不少,有玩的吗?比普通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2-08-03):
现在用的普通的十字轴的,小件还行,大件还是容易错位之类的,有没有玩光固化的啊?效果怎么样啊?现在价格貌似便宜了不少,就是尺寸看着有点小

网友:
找小白鼠实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是不够成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够成熟吧

有什么不成熟的?原理上来说已经很成熟了啊

网友:
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不贵,1000多搞一个试试,准备开干。

网友(2022-09-05):
有毒,需要专门的屋子和排风系统.you条件的可以买

网友B:
打印机现在算是很成熟了,主要就是树脂价格和毒性问题,都能接受的话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现在算是很成熟了,主要就是树脂价格和毒性问题,都能接受的话上就是了 ...

毒性问题倒是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过,本来已经有十字轴了,看来还是再等等吧

网友(2022-11-17):
首先光固打印机有毒在通风好,有小孩记得把树脂放好 。机子不贵入门1000左右 买黑白屏的耐用高些 固化快   树脂一般80 左右1000ml

网友(2023-03-10):
除非你住的地方够大,通风够好,不然真的别考虑玩光固,印起来那个味道人都不能住了...

网友(2023-04-12):
耗材成本比FDM贵吧, 有人认真比较过没?

网友:
业余搞这个接单,手办,模型,利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