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1.5v脉冲点火器直接用18650可以吗?

楼主(2022-08-03):
谁这么干过?  说下经验

/////////////////////////////////////////////////////////////////////////////////////////////////////////////////////////////////////////////////////////

经测试, 1.5v热电偶式脉冲点火器可以直接使用18650电池, 不同点是放点频率变快
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是两节电池的用的磷酸铁锂,就是容量不够大,过段时间就得充电。

网友:
这样打火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需要降压使用,直接不能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加个1.5V降压电路,最好降压电路串个微动开关,开关跟煤气灶炉头开关联动,按下炉头开关的时候接通降压电路,点火后松开开关就断开降压电路,这样就没有静态电流损耗了。

网友:
一节一号电池用两年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放心,很正常。

网友B:
放心用吧,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吧,没有问题

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一节一号电池用两年搞这么复杂干嘛+1

网友:
一节干电池可以干好几年,没必要上锂电池吧。

楼主:
那么谁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燃气灶1.5v脉冲点火器很省电的,用18650没必要吧。

网友:
我家俩1.5用铁锂电池代替正得劲  1.5的只是点火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谁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安全?或爆炸?谁用谁才知道

网友:
我也来看看大家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用闲置的12AH铅酸电瓶降压给燃气灶供电。用好久了都忘记铅酸电瓶啥样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搞的。手头18650太多啦。也就点火那几秒钟,电压高点也没什么,反正我用了一年多,毛事没有。

网友:
漏保应该是要用到电的,我家的一号电池从来没有耐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了,加个1.5V降压电路,最好降压电路串个微动开关,开关跟煤气灶炉头开关联动,按下炉头开关的时候 ...

我家是两节1号大电池的,用手电筒的铅电池和18650都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