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下水器设计不合理 易堵

楼主(2022-08-03):
水盆下面的塑料件不是一体的,还得再加一个转接头,画蛇添足。孔径又不一样,最终下面的接头阻挡了大部分垃圾,生成一坨又一坨污垢,最终堵塞。 在上面那东西捅来捅去,疏通效果都不佳,拆开才发现下面堵的不少。

不得不说这波纹下水管污垢真多呀。要是光滑面的下水管不知道污垢会不会少一点。

网友:
这塑料看着粗制滥造啊!模具没做好。

网友:
你这是老款,可以换下面是不绣钢的,优惠后8块左右(假不绣钢)反正比这种好。

网友A:
这样设计就是为了不让渣子到管道里去,你却理解为堵

网友:
改进一下吧

网友:
换成不锈钢的,内有个滤杯。

网友B:
本来就是过滤用的,我媳妇就喜欢往里捅垃圾,捅一次下水道堵一次,说了就是不听。

网友:
换成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就是为了不让渣子到管道里去,你却理解为堵

堵在下面,无法清理,只能拆开才能清理。别的只要掀开滤网就能直接清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买个不锈钢漏盆,小孔的,不到10块钱,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过滤用的,我媳妇就喜欢往里捅垃圾,捅一次下水道堵一次,说了就是不听。 ...

再不听一起换了,省心

网友:
要么垃圾处理器,要么买下水道过滤网,几分钱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过滤用的,我媳妇就喜欢往里捅垃圾,捅一次下水道堵一次,说了就是不听。 ...

下次让你媳妇自己去捅管道。

网友:
拦都来不及,还该敢往里捅垃圾?
现在厨房的下水已经彻底堵死, 不可能疏通了. 只好在墙上打孔, 将洗菜盆的排水连接到卫生间洗脸盆的排水管上了. 担心悲剧重演, 在洗菜盆的排水口处装上了类似丝袜一样的塑料网兜. 每天一换.

网友(2022-11-20):
我的下水管道很好用,一般小碎屑都直接进下水道,放大水冲,从来都不堵,要堵也是掉大物件,直接卸盒子取出来。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