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简易烙铁支架

楼主(2022-08-04):
家里领导扔了一个废衣架,铁丝加塑料套最普通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利用一下,马上从垃圾桶里翻了出来。去掉塑料套,卡尺测量直径2.4毫米。有韧性,比较适合做个支架。
找来一块锯末板,和铁片、螺丝若干。先把铁丝弯成需要的形状,如图1。

制作过程没有拍照片,所以直接上成品图。这个也比较简单,不用过多解释。

接下来,把烙铁放在架子上,试试刚刚好。

架子是两用的,可以插入,也可以平放。满足不同需求和使用习惯。

由于这个铁丝比较硬,且容易折断,所以弯的不是很漂亮,手工比较粗糙。但是真的很实用。
喜欢动手,又不想破费的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
我做的比较丑,抛砖引玉,希望能看到更漂亮的。

网友:
很好,支架可以很简单,但这个不错,用料较硬,比铁丝好,不易变形,还有弹性

网友A:
花洒支架,一块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洒支架,一块多钱买的

嗯,这个架子很精致。

网友:
双功能,简单,实用

网友:
有创意,双用

网友:
有创意,简陋了点

网友:
修旧利废值得点赞

网友B:
废物利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699-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花洒支架,一块多钱买的

这个漂亮,底座加大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物利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699-1-1.html

蟹老板!

网友:
要的就是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漂亮,底座加大点更好。

底座是一整块钢,足够稳

网友:
不怕简陋,实用就好。

楼主:
厉害了,各位老大

网友:
有巧思,无难事

网友:
都是动手能力高手,我用的是老的黄花岗,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有点丑,就不能弄漂亮点么?

网友:
一个铜鼻子,红包后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