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重绕变压器,把日产AND AD-5811毫欧表使用电压100V改为220V

楼主(2022-08-04):
AD5811毫欧表使用电压为100V,由于太久没有使用,前几天把这款毫欧表误插入了220V插座,结果几秒钟就冒烟了。拆开一看,保险烧了,变压器也烧了,低压的两个钽电容也短路了。拆下两个短路的电容,用其他变压器接入试了一下,正常工作,说明其他元件没有问题。所以要修复这个毫欧表,变压器是关键。这个变压器低压共有4组电压,分别是小电流18V,稍大电流18V,15V*2,7V*2,市场上根本找不到适合的变压器,只能自己绕制,也可顺便将使用电压改为220V,拆开变压器绕组得知变压器初级为1000匝,100V电压也就是10匝/V,改为220V就是2200匝,该变压器初级线径是0.21,换算到220V就是0.14(相同比例截面积),但手头只有0.16的漆包线,又不打算花钱购买,这样为了绕得下线框,本人计算了一下,采用线框中加隔离板的方法,兼顾次级绕得进,把初级框的宽度定为12毫米,这样初级大概能够绕入0.16的漆包线2000匝左右,最后实际绕入2050匝,这样大概相当于9.3匝/V,结果绕好后测试了一下,空载电流不到12mA,还算不错,改的比较成功。

拆下铁芯

用绕线机计算原变压器各组匝数

高温发热使线框有所变形,但还可以使用

线框中间加了环氧树脂隔离板

绕好了的样子,初级、次级都绕得非常满,屏蔽层无法绕入,只好在外面加屏蔽铜片了。

将绕好的变压器装接入电路板中

该毫欧表体积很小,但元件很多,共有三层电路板,这是底层电路板

中层电路板

上层电路板

测试10K铂高精密电阻

测试继电器常闭触点电阻

测试继电器常开触点接通电阻

网友A:
坐个沙发夸夸你,这功夫了得 没帮帮团了,等有了再加分

网友B:
佩服自己能绕变压器的……

网友C:
真有耐性重绕线圈哇!

网友D:
能人啊,功夫了得,重要的是工具齐全。

网友:
这个厉害,动手能力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夸夸你,这功夫了得 没帮帮团了,等有了再加分

谢谢老友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自己能绕变压器的……

年轻时是维修电工,绕小变压器是小意思,电力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的绕组都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耐性重绕线圈哇!

如果其他芯片损坏,就考虑不修了。但只坏变压器的话,修修还是值得的,不过花点功夫花点时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人啊,功夫了得,重要的是工具齐全。

也就是有这一爱好,所以工具也收集了一些,方便玩玩儿。

网友E:
这样改装效果好,实用。

网友:
这是个消磨时间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装效果好,实用。

本来100V就非常不方便,但以前好好的又舍不得改,现在烧了不得不改了,这样再也不担心插错市电了。

网友:
在我看来,能绕变压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F:
简单的就是加电容

不过,这个工作电流估计较大,简单加电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就是加电容

不过,这个工作电流估计较大,简单加电容不行

仪表电源要求高,不能用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
高中时代绕过,后来也就绕磁芯变压器

网友(2022-09-08):
这个…………铁芯变压器我只要拆开,从来都装不回那个铁芯

网友:
这个变压器绕的好,很有价值

网友:
对我来说,能绕变压器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