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空调制冷与除湿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8-04):
夏天空调,制冷与除湿,后者的除湿效果究竟好多少。众所周知,制冷的时候也可以除湿的。

网友:
噱头而已,用制冷可以了,浪费电,效果不好,如果是在南方你会发现,还不如制冷 ,不要本末倒置,本来制冷就会抽取空气中的湿度,凝结为水流出去,做好房间的保温隔热功能,如多层玻璃,保温玻璃,中空墙体等措施

网友:
用定频空调表示除湿启停很频繁室温不降低很不舒

网友:
我实际使用的感觉是这样的。
温度是不可调节的,恒定在26度。
风速一般是恒定在最小位置。
一般是工作一小时,然后停机一小时。
这就是除湿工作模式,起码我用的空调它是这样工作的。

降温模式,最低的温度可以调整到18度,风速5挡可调,制冷工作时间由设定温度控制。

直观感觉是,除湿需要相对比较小的风速,来控制空气流通的速度;而温度不需要设定太低,也不需要调节。
可能这两点,就是制冷与除湿最明显的区别了。

网友A:
除湿相当于把空调开相对低的温度,相对低的风,让蒸发器温度极地接近冰点(但不能结冰,否则风扇不透气了),这样让流过的空气水分尽大可能的冷凝液化;这也同时也导致系统不断的检测到蒸发器低温超临界值而停机。

而制冷的时候由于风流量比较大,蒸发器附近温度越来越高,导致高流速的空气中水分来不及降温到液化就飞出去了,只能重新吸热,等再次循环回来(这也是空调快速降温的根本,假如空气中没有水分,空调制冷速度会打折扣)。

所以要想除湿又降温,就是把空调温度设第一点,风开最小,让蒸发器一直处于温度尽量低的状态,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制冷设备的除湿与制冷效果差不多,一个是湿度控制、一个是温度控制
除湿空气需要有加热和冷凝两个环节,这样可以提高除湿的效率

网友:
坐标北方海滨城市。线下去苏宁的时候销售说夏天告诉你个秘籍。开除湿模式睡觉特别舒服。。。后来苏宁同款线上线下差了500不1000来着,果断线上入手。。。

网友:
除湿温度更低,但只有湿度较大时有用,刚看的分析文章

网友:
那就是说其实除湿就是风速低一点,这样湿气就可以冷凝成水流出去了

网友:
除湿是在不需要制冷的情况下用的。需要制冷再制冷,同时除湿。

网友:
除湿其实就是制冷,风量比制冷要小得多,这样蒸发器温度低,水气更容易凝结水滴,但是由于风量小,所以能效低,制冷效果差,所以房间降温不明显,所以如果确实是不需要制冷光除湿,可以用除湿模式,否则还不如制冷来的爽快。
当然对于独立除湿功能的空调,比如三零的AHJ和ZHJ,那个内机带有膨胀阀,可以做到一半制冷一半制热,确实可以做到除湿和降温完全独立。

网友B:
我都是设置成最低温度,最大风量来除湿,效果很快。

网友:
空调除湿只是顺带功能,与真正的除湿机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湿相当于把空调开相对低的温度,相对低的风,让蒸发器温度极地接近冰点(但不能结冰,否则风扇不透气了) ...

我对你的第二段不认同。
影响空调降温最大的问题就是湿度,如果是干燥的空气,空调转移的热量全部来源于空气,而空气的比热容是很低的,所以降温很快,相反,如果是潮湿的空气,空调转移的热量,还有一大部分用来将水蒸气凝结成水,要知道水蒸气液化需要放出大量的热量,所以转移空气的热量就会少很多,所以我的结论是,干燥的空气降温比超市的空气快。

网友:
基于除湿的目的,机器需要冷凝器温度尽量低,这样就需要也把风量降低;而制冷模式的目的是使空气的温度降低,这样需要加大风量。个人感觉除湿模式下的体感更自然,当然有部分人认为,长时间的除湿模式对机器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设置成最低温度,最大风量来除湿,效果很快。

除湿的目的是尽量不降温。

这才是除湿功能存在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的第二段不认同。
影响空调降温最大的问题就是湿度,如果是干燥的空气,空调转移的热量全部来源于 ...

这里面涉及到导热的概念。

水分在这里是一个热的良导体的身份。

网友:
年齡大的人,对温度敏感(温度底体感难受),宜用除湿。年轻人,喜欢低温环境(爽),宜用制冷。从排水角度,制冷效果好(排水管出水快);从感觉方面,制冷环境衣物温度低,特别是南方春天冷湿(冷了感觉更湿),除湿好;从节能角度,到设定温度后,除湿方式会停机,制冷时压缩机停了,风机还会转,除湿能耗低。

网友:
除湿效果比单制冷好吧,把空气中水蒸气吸收后,汗液更容易蒸发,体感更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湿的目的是尽量不降温。

这才是除湿功能存在的意义。

那是一个地下车库,最近地面潮湿装了一个空调,配合小米的温湿度计和空调伴侣,设定湿度超过90%自动开启空调,湿度降到55%自动关闭空调,最近每天会开自动开一次除湿,设定的就是17度,风速最大,这样除湿效果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