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问问论坛大佬有没有见过这般平口Micro USB

楼主(2022-08-04):
某天晚上睡觉是把这个端口弄坏了,设备是柔宇moon  3d眼镜,自己找修手机的亲戚焊接了下,没有用。既不能充电,又不能外接优盘读数据。目前设备有电尚能开机,请论坛大佬指点修理方案。

网友:
通用型的哦,淘宝一大片,这东东焊接不能温度太高

网友:
应该换一个就行了,焊接好了就可以。注意看下焊盘座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板子上少了一脚 肯定不管用 好像是电源脚掉了得补上 看看线往哪走找出来跳线就行了

网友:
居然有风扇

网友:
有道理,没毛病

网友:
这分明是5p的,不是4p的啊。。。
就是普通的

网友:
这电池不错,基本上和板子一样大了

网友:
常见的usb座。有个脚掉点了。需要飞线一下。

网友:
旁边的是不是typec接口

网友:
对不对我不知道  拍照技术待提高   看的眼晕

网友:
micro USB座子,很常见

网友:
一般这种端子掉了我是改成TYPE-C座子.不过这个设备有TYPE-C座另说.

网友:
请修手机的再弄一下。

网友:
焊盘都掉了一个当然不好使了哦

网友:
这亲戚也太不靠谱了,缺一条腿他看不出来?

网友:
少了个正极的焊盘,要是外接U盘能用才奇怪。

网友:
焊接好它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看到焊盘掉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