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46EN 开卡失败 CH3乱码

楼主(2022-08-04):
2246EN  开卡失败 CH3乱码拆了几个F,想自己DIY一个1T的SSD。开不了卡。
大神们,这个怎么设置还是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2246EN+H27Q1TLYEB9R

网友:
整个ce3 ce乱码,极有可能是主控虚焊或主控本身有问题导致,重植主控试试先,如果还不行,再换颗主控芯片

楼主:
换了主控还是一样CH3全乱,现在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

网友:
测量CE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主控还是一样CH3全乱,现在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

那只能检查涉及到ch3的所有颗粒的好坏及焊接状况了

网友A:
好板呀!选三个CH开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板呀!选三个CH开行不?

2246不能选,2258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