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砂轮机底座续1:平衡调整

楼主(2022-08-04):
上回说做了个底坐,开机抖动,异响。睡觉前理清思路,焊接不工导致,本人白天上班,只有晚上九点之前和早上6点至7点才有时间。
今天早上肢解底坐,重新焊接,完美。

两边伸出的支撑准备做个刀架,慢慢构思吧,有高人可以指点吗?

网友A:
有这手艺,慢慢会向车床发展:)

网友B:
哈哈,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不明白

慢慢关注我的贴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关注我的贴你就明白了

哈哈,机械东西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手艺,慢慢会向车床发展:)

车床不会搞了,占地方。小的无力,大的太废地方,一年用不了一次

网友:
有手艺真好

网友C:
建议不要将待磨的东西托在支架上磨,会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除非托架(或托板)与砂轮外园表面之间有足够小的距离并且磨的工件又比较大。建议在承重墙上用M12的膨胀螺丝固定底座框架,150的砂轮片不算小了,不但底座要稳而且还要经常用裁修磨料修正外圆,只有在外圆工整时机身才能稳定,工厂用的250砂轮机安装时都是要挖坑做混凝土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将待磨的东西托在支架上磨,会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除非托架(或托板)与砂轮外园表面之间有足够小 ...

已经下单修裁器了

网友D:
这个底座确实是有些太轻了,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底座确实是有些太轻了,存在安全隐患。

全部用的加厚的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