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进CC Radio收音机电源版

楼主(2022-08-04):
今天把电源版拿出来了,发现变压器是被换过的,变压器初级测量不通,次极测量三抽头都有阻值,大家能从变压器上面的这个标签上分出它是220伏的还是110伏的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焊下来维修再装回来。

楼主:
感觉换变压器时,应该是上家接错初级了,初级的三个抽头现在只有2和3脚有172欧姆的阻值,但是图标上的2脚又不在线路版上啊!看了正面变压器也只有2和3脚上接有线圈,难道以前换变压器时初级接错了吗?还有就是220伏的变压器初级线圈只有172欧姆的阻值,是不是阻值有点小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
直接根据后面相关的电路推电压,然后换个合适的变压器吧。

网友:
110V的变压器,接在220V上初级被烧毁。

网友:
根据后面的需求,换个变压器。

网友:
会换变压器的,次级抽头应该不会看错,初级110V使用了220V,换一个初级电压220V的变压器、次级电压、绕组抽头也符合原电路的即可。

网友:
找个小型变压器次级接这个初级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还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
看看后面电路使用的电压用开关电源替换

网友:
这维修工艺还是很好的。

网友:
收音机外壳没标注供电信息吗?

楼主:
这个变压器初级测量阻值172欧姆,阻值正不正常啊!

网友A:
有无110/220电压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110/220电压选择?

没有选择的啊!

网友:
搜了一下矿石上面有相关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变压器拆下来,接220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整流后电容耐压的三分之二多一点电压值的变压器换上就妥啦,看体积肯定可以换一个体积大一点质量更好一点的

哪有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