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 修一款 爱华随身听 磁带不启动

楼主(2022-08-04):
症状   收音机正常    按播放磁带  没有反应
不懂电路   先换个芯片儿  试试,一次搞定     芯片底部有红胶    风枪拆下来的时候得注意
芯片坏的原因   可以是接的外接电源    不合适  极性或者电压不合适
电容 有几个漏液  换掉    满血复活  轰隆隆的

网友A:
这古董的配件还有换的啊.厉害了

网友B:
磁带不启动一般是皮带失效所致,像这种驱动芯片损坏的现象不多见,再说也难以找到能用的芯片

网友C:
能找到配件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不启动一般是皮带失效所致,像这种驱动芯片损坏的现象不多见,再说也难以找到能用的芯片 ...

对  皮带 都需要换  我这个  是电机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配件真是不容易

因为喜欢 这里机型    所以收的比较多
拆东墙 补西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古董的配件还有换的啊.厉害了

类似的旧烂破机器一大堆

网友:
这老物件,没碰过零件坏的~都是机械故障!

网友:
不错能找到替换芯片

网友D:
实话说,芯片坏的真的不多。楼主赶上了。

网友:
平时都留意保存配件,带来的是空间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说,芯片坏的真的不多。楼主赶上了。

确实不多   这个型号 碰到过  两次

网友:
2000年左右的玩意,好怀念

网友:
以前一直喜欢爱华的随身听,前前后后折腾过好几台,有低端的,也有高端的J303,现在不玩了,也找不到磁带呀。

网友:
配件不好找,全靠运气

网友:
爱华的随身听,当年受多人追求.

网友:
日本人费了老劲把机电整合在一起,然后被MP3打败。

网友:
不错,一下子就找到故障

网友:
磁带都不好找了

网友:
这个型号,音质还可以,就是机芯,全塑料的,易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