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移动拉卡拉POS机V8拆解

楼主(2022-08-04):
『X折腾』移动拉卡拉POS机V8拆解
朋友库存货,拆一台来看看
还想说看看刷个机当成手机用?

开机是安卓系统,说系统有问题?

电池挺大只

拆开,塑件

用料还行。

居然是两层

这是芯片吗

滚筒,摄像头

上层板

咸鱼是没有看到整机卖,淘宝只见电池,滚筒等单卖配件的。

网友:
这个是手机吗?

网友:
这玩意在我这都是拆电池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拆了就没用了,有防拆开关的,自动锁死。这是安卓机能刷机不?有高手能指导一下,我也有一个。

网友:
改成娱乐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拆了就没用了,有防拆开关的,自动锁死。这是安卓机能刷机不?有高手能指导一下,我也有一个。 ...

没有看到防拆的玩意哦。

网友:
这POS真好看,长的喜庆,做工真好,材料结实!!!

网友:
低性能的CPU吧 这种机器使用起来不流畅

网友B:
POS有防拆功能,拆了估计就歇菜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的有改成手机的潜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S有防拆功能,拆了估计就歇菜了。

估计还真是,我还想半天这个黑色的干啥用的。

网友:
还在拆pos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S有防拆功能,拆了估计就歇菜了。

虽然有防拆,但是你标注的位置不对,箭头位置应该是后盖上的振子触点,防拆是四周的十字花触点~

网友:
不错不错,见识了,万一哪天有人要维修这个,可以借鉴楼主的贴子。

网友:
这POS主板与手机有一比,挺复杂.楼主威武,学习了.

网友:
这pos机用料真豪华啊!这么大只,值不少钱了。

网友:
专业还防拆的,

网友:
有改成手机的潜质

网友:
要是能刷系统,可以改个游戏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