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得一/硅格/金存YS1583CD主控是哪个型号,短接前识别成AI210

楼主(2022-08-04):
短接前识别成AI210

用了sg1581量产工具不识别呢

网友:
改用其他量产工具!

网友A:
AI210就是SG1581,是不是操作失误不识别啊? 短接连到电脑上去,然后听到叮咚声就松开,然后用SG1581量产工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210就是SG1581,是不是操作失误不识别啊? 短接连到电脑上去,然后听到叮咚声就松开,然后用SG1581量产工 ...

确定短接好了,没短接前识别不到主控类型,短接后才识别出上图

网友(2025-07-23):
AI210就是SG1581
那么AI310就是SG5081

一直在找工具,今天找到论坛的SG5081,没有想到,直接识别出来了。没有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