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C3S78大疆的这种车载充电器是开关降压原理吗?

楼主(2022-08-04):
如图。

输入13/26v,9A。输出13.05v,6A。

给大疆的御1电池充电的。体积比较紧凑,好奇内部是啥原理

试过,如果不启动发动机,直接插在点烟器上,是不给电池充电的。只有启动发动机以后才充电,也就是说对输入电压要求比较高,一般12v的电压不工作,只有发动机启动了,点烟器输出电压高些的时候,才会给电池充电。

但输入13v,输出也是13v,如果用dc-dc转换,总感觉有点古怪,像这种输入输出电压几乎一样的场景,还有其他可能的电路构造吗?

网友:
车载电源和车载充电器不一样啊,大疆的充电器都带管理芯片,不是他家的会拒充,而熄火状态下电瓶都不会超过13V所以没达到检测的条件,点火了电压会超过13V就开启充电了。以上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