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8V继电器接入60V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2-08-04):
请教, 48V继电器接入电动车60V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继电器参数如图,谢谢!

网友:
过载130,60v没过载

网友:
差不多2K保险点。

网友:
1K就差不多了

网友A:
60V/0.01A=6K-4.5k=1.5K,   1/4W

网友:
串一个18V稳压管试试

网友B:
这个不好控制的,没有吸合时电流要远大于10毫安,10毫安时维持电流,简单点就是楼上所说反串稳压管,认真点就是取48伏电压。

或者100uF电容并电阻串在继电器线圈上。
至于电阻大小,70/0.01-4500=2500欧,功率1/2W。

网友:
按欧姆定律:(60-42)/10=1.8k。

楼主:
谢谢各位,1/2w 2.2k电阻,18v稳压二极管都买来试试,简单粗暴多试不怕烧。多谢。

网友:
60v的电瓶车,充满电已超过该继电器的极限工作电压值了。确实需要限制其工作电压在标称值附近工作。

网友:
继电器电阻的4分之一。

网友:
先串接一个电位器接入60伏  调节电位器当吸动时,电阻减半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V/0.01A=6K-4.5k=1.5K,   1/4W

没看懂这个4.5k哪里来,请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这个4.5k哪里来,请指教一下

48伏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值,表中有啊

网友:
支持18V稳压管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伏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值,表中有啊

你说一下,我突然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想了很久,请教一下。

如果是同等电压或者电源电压比负载要的还要低一点,但是想输出的电流小点,怕烧机。

怎么计算这个限流电阻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控制的,没有吸合时电流要远大于10毫安,10毫安时维持电流,简单点就是楼上所说反串稳压管,认真点 ...

直流继电器不纯在动铁吸合前后的电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