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们,焊接这种面积小,散热快,易烫坏的背光LED灯珠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2-08-04):
电视背光坏了两个灯珠,背光不均匀,拆开打算维修,但是发现焊接难度巨大,铝基板散热太快,电烙铁把坏的拆下来都是破坏性拆解的,灯珠很小又很脆,稍不注意就烫成上下两半,维修陷入困境,求坛友推荐好的方法。

网友:
坏1-2个,直接钳烂。短路。。。这种led灯 一般都是 恒流模块。。少一个两个灯,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恒温ptc不到10元,某宝有售,换灯珠利器

网友:
用恒温加热板换灯芯

网友:
用风枪焊接会好一点

网友:
还是上淘宝买几条快,你换新灯珠跟旧灯珠电流不一样,也是很快就烧坏

网友:
TB买PTC发热板,换LED灯珠利器,做成品的话可看下面的帖子,或者直接接市电临时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355-1-1.html

网友:
直接全换吧,不像吸顶灯什么好拆折腾下还可以,换完一年坏都折腾不起

网友A:
看来家里没有热风枪,PTC焊台哦,电熨斗总会有吧!

网友:
酒精灯,煤气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家里没有热风枪,PTC焊台哦,电熨斗总会有吧!

热风枪有,带灯珠一吹直接焦黄,已经买了发热板,过几天在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有,带灯珠一吹直接焦黄,已经买了发热板,过几天在修

吹背面的散热片啊!

网友:
恒温ptc换灯珠利器

网友:
换一个两个,临时用防风打火机,手速要快

网友:
打火機可以應急的

网友:
一般都用PTC发热板

网友:
恒温ptc是换灯珠的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背面的散热片啊!

哈哈,也是,突然开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