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是如何储存能量的?

楼主(2022-08-04):
对一只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会逐渐上升,当电容两端电压几乎与充电电压一致时,认为电容充满了,去除充电装置,则能量被储存在电容内,如果电容是理想电容,没有内部和外部漏电,则能量会一直保留且没有衰减。

对一只电感充电,电感的电流会逐渐上升,当电感电流几乎不再上升时时,认为电感充满了,去除充电装置,对于理想电感,能量是否会一直保留且没有衰减。

网友A:
对一只电感充电,电感的电流会逐渐上升,当电感电流几乎不再上升时时,认为电感充满了,

这句话前后矛盾且不成立,电感非直流储能且哪怕你那理想状态下也不存在长期储能的特性,储能其实是电磁感应的一种,必须有交变的磁场,原理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全部说清的,相关的资料网上非常多,而且有搭配图文,你自行找下即可

网友:
电变成磁,磁在变成电。。。

网友B:
电感的能量应该转化为磁场了,我认为电感的能量不能一直保存,当电流消失时,磁场就会转换成电流,欢迎探讨

网友:
我想知道电感如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能量应该转化为磁场了,我认为电感的能量不能一直保存,当电流消失时,磁场就会转换成电流,欢迎探讨 ...

支持电感不能保存

网友:
不是存储是转换吧

网友:
电流过电感时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在恒流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突然断电或者电流变化时,磁场就会减弱或增强,减弱时磁场就会作用在线圈上产生正电动势给电网输电,磁场增强时就会产生反电动势阻碍电流流过,直到电流不再变化。

电感是磁电转化过程,电容是电荷的储存过程,两者不一样。

在超导的情况下磁可以被限制在超导体里不断循环而不泄漏,比如你在一个超导环上绕一砸超导线,给线通电流后产生的磁就会在超导体内不断循环,如果没有外币因素干扰这个循环将持续下去,至于能存多少磁,就看你过多大电流,目前来说不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只电感充电,电感的电流会逐渐上升,当电感电流几乎不再上升时时,认为电感充满了,

这句话前后矛盾且 ...

电感是不是直流储能元件,这个问题建议你先自行上网搜一下再说。

网友:
有用超导线圈做能量存储的方案,在实验室里也成功过,就是通过感应方式让超导体做成的电感线圈内部产生电流,然后电流可以维持多年不出现可测量的减弱,直到冷却系统停止运转超导失效为止。

网友C:
理想电容充电后脱开电源电压不变(需要绝对绝缘支持),储存的能量不会衰减;
理想的电感充电后脱开电源线圈里的电流不变(需要超导支持),那么储存的能量也不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电容充电后脱开电源电压不变(需要绝对绝缘支持),储存的能量不会衰减;
理想的电感充电后脱开电源线 ...

理想的电感充电后脱开电源线圈里的电流不变(需要超导支持),那么储存的能量也不会衰减。
那样的话必须在断开充电线路的同时将电感线圈短接成回路,如果不短接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的电感充电后脱开电源线圈里的电流不变(需要超导支持),那么储存的能量也不会衰减。
那样的话必须 ...

不短接理论上电感电压会一直升高试图维持线圈内电流不能突变(不考虑线圈绝缘等级的影响),但实际断开充电电路瞬间(开关触点刚刚分离瞬间),瞬时极小的放电间距就会被击穿,电感电磁能产生的反电动势所产生的放电电流通过间隙内阻和自身内阻释放,大部分以热能消耗掉,如果真空里呢?不存在理想真空,假设存在理想真空呢?假设存在也照样能放电,为啥?高压电极会发射电子,电子轰击电极使电极发热,发热促进电子发射,电极更加发热,使导电电极轻微气化形成离子化金属蒸汽,于是同样被击穿导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的电感充电后脱开电源线圈里的电流不变(需要超导支持),那么储存的能量也不会衰减。
那样的话必须 ...

如果电感开路,两种情况:1)线圈周围介质被击穿放电,消耗能量.2)电感周边介质未被击穿,则构成电感的导线的分布电感与导线的分布电容开始震荡,磁场与电场能量互相转换,对外辐射电磁波,消耗能量.

网友:
电感原理电流不能跳变。

网友:
电变成磁,磁在变成电。。。,就这样转变,人话解释。

网友:
日常使用时电容是可以储能的,但是电感不可以,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网友:
电变成磁,磁变成电。电磁波就这样产生了!可见光,射线,微波,x射线。。。
几百年前麦克斯韦就发现了这些,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电!

网友:
电容储能好理解,电感储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