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洗车机水泵,却不会修

楼主(2022-08-04):
近些天拿一个老旧的洗车机抽水浇花,前天突然抽不上水了,一滴都无。想想应该还可以拯救一下,昨晚吹着空调开始拆,拆到是没有问题,借了儿子的玩具,十多块钱的电动螺丝刀很轻松把水泵大卸八块。拆是拆了,看不懂水泵的原理,自然也就无从修起。连这是个什么泵都不知道,找了半天并夕夕,有点像纯水机的增压泵。这个泵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如图。
上盖有六颗螺杆,泵头就可以与电机分离

电机运转声音正常

电机还是有一点分量的

上盖取下来就看到这玩意,应该是抽水的关键部件,上面还有三个销杆和三个弹簧

下面还有个三眼怪,一下紧张有个螺丝拆下来掉沙发底了
三眼怪被肢解
这是三眼怪的面具?
求助各位大侠,这叫啥泵来着?已经拆成这样了还是没修好,哪里出问题?谢谢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胶碗破了,要更换胶碗,估计不好买

网友A:
倒数3图中换掉

网友B:
那个胶吸老化了

网友C:
像是增压泵,图片应该还少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3图中换掉

就是那个黄色脏污不堪的三角橡胶片?

网友:
胶圈烂了,估计不好买,只能报废了换新的。
隔膜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胶吸老化了

请问哪个是胶吸?

网友:
皮圈和尺轮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增压泵,图片应该还少了一张。

东西都在这里了,这次拆水泵不像拆其它玩意,没有出现不是多螺丝就是少零件的情况。

网友:
偏心泵,工作原理,你装回去,旋转一下就明白了,6个密封看看是那个密封漏,这个出水小,密封进异物导致异常,弄好了以后水得过滤了才能用这个泵压。

网友:
应该线看看进水管是否正常,进水管裂或进水单向阀坏也会吸不上水,不一定是泵体本身的原因。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都在这里了,这次拆水泵不像拆其它玩意,没有出现不是多螺丝就是少零件的情况。 ...

泵头在哪里?

网友:
不知道哪种泵会寿命长点,这种隔膜泵的那几个胶件看着都觉得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就是检查相关的橡胶件吧

网友:
买个配件换上

网友:
橡胶件老化

网友:
这种泵如果泵体里面没有水就抽不上来,这种应该算薄膜泵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