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怎么开机接口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2-08-04):
车机怎么开机接口怎么定义的?
接上12V没任何反应

网友:
图看不清。。。

网友:
黄红接12V正极,黑色接负极!右上角的2根!

网友:
这照片的清晰度啊,楼上的厉害

楼主:
800k都不能上传…………

网友:
3楼告诉了接法,点亮了吗?

网友:
还要4组是喇叭线

网友:
进来学习!怎么点亮。

网友:
按惯例,红,黄接电正极,黑色或外壳接电负极,其他慢慢找吧。。。。。。。。。。。。

网友:
找到搭铁线到外壳  或者电容正负极 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A:
有尾插就好找了,有标准的,红,黄接12V,黑色接负极就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尾插就好找了,有标准的,红,黄接12V,黑色接负极就能开机了。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