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谁知道有什么免费下载软件可以下载B站视频

楼主(2022-08-04):
给小孩学习用的,用盒子上面广告和不良视频太多,不如直接下载B站视频。

网友A:
不必要用软件的,打开网页也就可以下载了,百度搜索就有答案。

网友:
能下载的很多 有插件就很好用

网友:
用“唧唧Down”软件可以下载

网友:
电脑上的话网页脚本就行

网友:
1.        https://microsoftedge.microsoft. ... bahmlepeloendndfphd
2.        https://cdn.jsdelivr.net/gh/the1 ... ili-evolved.user.js

网友:
微软应用商店中找下“哔哔”这个应用,里面就能下载,注意不是哔哩哔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用软件的,打开网页也就可以下载了,百度搜索就有答案。

请问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不是有个下载姬

网友B:
电脑上的话网页就行!!!

网友:
硕鼠,字数字数

楼主:
我有硕鼠,一共三十集的视频,只能下载前五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的话网页就行!!!

请问什么样的网页

网友:
我用的暴力猴脚本

网友:
迅雷之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硕鼠,一共三十集的视频,只能下载前五级

付费的吗,那就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资源吧

网友:
本版搜哔哩下载姬,可以使用
或者chrome浏览器,EDGE也可,安装IDM添加扩展,也可下载

网友:
https://xbeibeix.com/api/bilibili/

这个可以在线解析地址下载

网友:
我发的帖子 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