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卡罗拉1.6L 8W公里更换火花塞 2017年的车

楼主(2022-08-04):
工具材料齐全了

工具:
3/8 中飞套筒扳手*1套(10mm),
14mm火花塞套筒一个(内部是弹簧片的,磁性的那种据说会裂通病)
3/8扭矩扳手*1(25~30牛)

~~
材料:小黄鱼买的,110=4支。

~~~

过程:
1,拆开发动机防尘盖(无螺丝),往上提,摇就起来了,4个立柱。
2,10mm 套筒拆点火线圈固定螺丝。
3,拔出点火线圈插头(手压着卡口,用点力就出来了),拆点火线圈(轻轻一摇,一提就起来了)
4,用14mm火花塞套筒+加长杆 拆除旧火花塞。(小心!切勿把东西掉发动机里面去了!!!!!)套筒一定买内部有弹簧片的,磁性那个要裂,掉发动机里面就玩大发了。
5,把火花塞卡在14mm加长套筒,加上加长杆,用手拧到位。
6,扭矩扳手+加长杆=紧固所有新火花塞,扭矩25~30,我用的27.

~~~~~~~~~~~~~~~~~~~~~~~~~~~

特别提醒:个人建议冷车更换。个人建议冷车更换。个人建议冷车更换。

我心急,我是热车更换了,跑了几公里回来,车停了20分钟就开始拆,发动机手都摸不着。。。。。

~~~~~~~~~~~~~~~~~~~~~~~~~~~

防尘盖,4个立柱对应的

~~~~
拆除点火线圈插头,固定螺丝(10mm套筒)

~~~~~~~~~~
拔出点火线圈(轻摇,往上提)

以上,拆除点火线圈完毕。

~~~~~~~~~~~~
下面拆火花塞了,有强迫症的,怕掉东西进去的,拆一个,装一个,

内置弹簧片14mm加长火花塞专用套筒

~~~~
套筒扳手+加长杆+火花塞套筒拆除,
注意1 火花塞陶瓷易碎,拆除过程中用力适中,千万别反了,这个螺纹是正常方向。参考新火花塞。
注意2 拆除完毕不要掉东西进发动机了,有强迫症的,可以拆一个,装一个。(我是四个一起拆的)

出炉了:
1#感觉有点机油那种,2 3 4 还好,目测都没大问题,卡罗拉8W公里,加油都在壳牌,中石化这些地方随机加油,平时给油基本上都是地板油。。

结论:8W公里没必要换!
~~~

都拆开了,新旧对比:

是不是正品看不出来,马云家200一套,狗东300,小黄鱼15~30/支不等,我110买的4个。

~~~~~~~~~~~~~~~~~~~~~~~~

也没专业工具,ODB简单测试,没缺缸,开起来也没异常。

全文完。

网友:
电极看上去挺好,但是磁柱根部变色情况,该换了。

网友A:
电极基本没有什么烧蚀,瓷体到是还好,都是高压气体喷出,清洗一下就好了。可以再走8w没问题。

网友:
卡罗拉1.6L 8W公里更换火花塞 2017年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极基本没有什么烧蚀,瓷体到是还好,都是高压气体喷出,清洗一下就好了。可以再走8w没问题。 ...

  是的  原装货还不用换  搞到纯进口货 能跑很久  ……

网友:
我的是插电混动款 基本上可能火花塞可以一直用到淘汰

网友:
感觉可以不用换,还是安回原件吧

网友:
前几天也是自己换了一套,同样也是一缸间隙过大有油,好神奇!

网友:
新的火嘴感觉不对!像翻新的

网友B:
我说的没错吧,金属环那圈明显不正常,别问为什么,雷车上下来的我都卖了二三十套,有些东西第一眼感觉不对,他就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没错吧,金属环那圈明显不正常,别问为什么,雷车上下来的我都卖了二三十套,有些东西第一眼感觉不对 ...

嗯,不过也能凑活用,

网友:
内置弹簧的加长套筒

网友:
感觉可以不用换

网友:
我的也是17年的卡罗拉,跑了才两万多,1.2T的

网友:
人家都要求热车换,为什么你一定要3遍冷车换?为什么?哪个容易拆?

网友:
电装就是电商包装?

网友:
不换也行,间隙因烧蚀稍有变大,微调一下即可

网友:
你这新换的可能还不如把旧的装了继续用。

网友:
同款1ZR发动机,换的是NGK 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