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忙看下这是摩托罗拉的那个型号手机,想买根数据线看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2022-08-04):
这是摩托罗拉的那个型号,想买根数据线看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
充电线和数据线

网友:
这是不是还是模拟机

网友:
还不是液晶屏幕。

网友:
模拟机,用个维修电源充电池就可以啦,充电器就不值得买了,贵

网友:
一般这种老机型没有单独数据线的只有带线的充电器。

网友:
手机上的触点直接供电呗,正负极看电池上标的,电压不知道就从1.5v开始加呗,电池大概率报废了,你买个充电器也没用

网友:
摩托罗拉的模拟制式翻盖手机

网友:
好怀念的机器,我家里最早一部手机就是这款

网友:
点亮也没用,老模拟机~

网友:
早期的二哥大,好像是12V充电的

网友:
摩托罗拉168翻盖模拟手机,一代经典名机!当年价格1.6万以上。。。。。。。。

网友:
好像不是GSM手机,后期的GSM手机的话这款是摩托罗拉的GC87C

网友:
当年号码90开头的模拟机,背光灯好像还是红色的。

网友:
摩托罗拉二哥大啊 大哥大的下一代 没有屏幕 只有LED点阵灯能显示数字

网友:
没记错的话叫红灯168,模拟机,不是gsm的,168有两种,一种液晶显示屏,一种红色LED显示屏,所以叫红灯168。

网友:
模拟机,没有数据线,有座充

网友:
应该是96年吧,我也有一部这个手机,打电话很有面子,号码好像是9开头的6位数还是7位数,没几年就模改数了,运营商为了让去改卡,还免费送手机或者送话费,注销后这手机就成板砖了,再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