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一个丝印JAD39的SOT23-3的管子型号

楼主(2022-08-04):
悬赏查这丝印对应型号,注意不是5脚的。需要一样的,不是丝印JADF,或者JAW,JA,的。已经核对过不是一个料

1

1
一个100K电阻和电容接地。

网友A:
电容电阻害怕泄密?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是什么,三个脚的应该好判断

网友:
不是怕泄密,是怕分散你们注意力所以都涂了吧?

网友:
问问题藏头又藏尾,干脆把丝印也涂了算了,外围是帮助确定型号用途的重要参照,你倒好反其道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害怕泄密?

怕让你认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100k电阻,和一个电容接地

网友:
会不会是做个?双二极管?
https://www.sphere.bc.ca/download/smd-codebook.pdf

下面的图请无视 @管理员 编辑里怎么删除不掉下面的图?

网友:
这种随便换一个功能一样的就行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