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拆新科导航仪换充电宝供电

楼主(2022-08-04):
上一个帖子,我向各位高手们请教了怎么拆开这个新科GM4810型号的导航仪。见帖子:请教充电宝为何不能给导航仪供电,咋拆解新科老爷机导航4810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907-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我今天冒着30多度高温。在各位的鼓励下,我就想探个究竟。这么难拆的导航仪,四个边三个边是卡扣的,就是顶部那条边不是卡扣,不知道是什么给固定的。没有卡扣,但是难以掰开。我这个导航仪是我买的两个导航仪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已经改造好了充电宝供电,重新打开接线了。为了是做寻星仪的显示器。以前玩卫星的后遗症。现在几乎不寻星了。只是图个乐呵了。

这个GM4810可以用5V的3.5DC插头的电源供电,不能随身携带当寻星仪的显示器。我就寻思还是改造一下。保留原来的直流5V外接DC电源供电。把电池拆出来了,在没有完全打开的情况下,我掰开一条3厘米的缝隙,也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如图1所示:,里面没有电池了。已经拔下来了。

图1

把电池直接拔下来了。这点倒是不错的。可以轻松的换电池,这个当然无须更换电池了。直接把电池扔了。

图2

找来一根闲置的USB线,把电池上的线焊下来,接上USB线。

经过测试,发现,直接用充电宝,把线接到原来电池供电的两根引脚处,可以正常启动工作的了。

这个接线法,可以用手机充电头或者充电宝都可以供电了。正常工作。原来的DC口供电方式继续保留,也是可以用 的。

下面来个导航仪的全家福。我两个导航仪,都是可以接AV信号的。可以看电视的。声音洪亮的很。不错的效果。欢迎交流。

留下的疑惑是:我直接在那个3.5mm的直流电源插座所连的小板上,焊接上导线连到原来电池连接的两个焊点,把后面那个去主板的导线插头拔掉,发现这样还是不行,无法用充电宝或者手机充电头供电的。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个DC3.5MM的小板上了。因为盖子不能完全打开,所以,这个小板无法拆下来看看。一般不就是一个三脚的DC插座吗?还有其他电路芯片不成?这是一个迷,等哪天心血来潮,再次探秘一下。

网友A:
我还以为盖子打开了啊,原来还是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盖子打开了啊,原来还是没有打开

打不开啦。老兄。因为霸王硬上弓会出问题。估计每个全SHI了。哈哈。给这个导航仪留点尊严和面子吧。能换上充电宝当电源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B:
换下来的锂电池保护板还可以保留一下。

网友:
板子接口数据两个脚是什么情况,充电宝接口两根数据线又是什么情况,说不定有些是需要接通数据脚

网友C:
折腾导航都能拍连续剧了

网友D:
原来拆过,换过电池,换过触摸屏,现在基本无用武之地来。。。。。。。。。

网友E:
乐在其中,成年人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锂电池保护板还可以保留一下。

下面再研究看看锂电池保护板。看起来很小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导航都能拍连续剧了

贵在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拆过,换过电池,换过触摸屏,现在基本无用武之地来。。。。。。。。。 ...

折腾完了,就束之高阁了。放在一边,等有时间和兴趣再拿出来鼓捣鼓捣。就是这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在其中,成年人的快乐

所言一语中的了。哈哈。要不还能干点啥有意思的事情?时不时研究研究电子玩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导航都能拍连续剧了

能弄出gpx轨迹文件更好。2018年我弄过父亲导航仪,最后失败才买95新佳明201x手持机,改14500锂电池和窄款4056充电板,表头和按钮放不进去,换成黄绿LED串联白光LED,低于3点6伏熄灭换电池。

网友F(2023-08-19):
请问看电视怎么接声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导航都能拍连续剧了

关键更换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分享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看电视怎么接声音呢

有那个三节插头啊。我自己做了一个,另外一头是莲花头,一头接上类似耳机插头的那种插头即可。声音视频同时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些寨品,开盖好一半,开盖死一半 全凭运气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个三节插头啊。我自己做了一个,另外一头是莲花头,一头接上类似耳机插头的那种插头即可。声音视频同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