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U盘还能修好吗? 雷克沙S57

楼主(2022-08-04):
雷克沙S57 64G版本
读写过程中卡住,直接拔U盘导致无法读取,无法识别U盘,ChipGenius无法识别,拆开发现是3281L主控,大S PF630 -37 AR,可短接LED灯和U盘接口,找了个量产工具能识别,直接点了start,操作完成后U盘是能用了,但变成本地磁盘了。

量产后ChipGenius显示信息如下:
 设备描述: [E:]USB Mass Storage Device(SMI SMI Cooperation)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000F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00024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SMI Cooperation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190312-002
闪存识别码: 2CC40832A6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HB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还能再量产回U盘状态吗?

这U盘不稳定,写入的时候波浪线,最低能到0,感觉特别容易坏掉。

又重新找了个工具,再试一下?

补充内容 (2022-8-7 14:29):
问题已解决,重新量产USB-ZIP模式,之前用默认设置,自己没有修改,直接就用了。

网友:
seting那应该可以设置,要不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网上很多量产工具的设置信息都是别人修改后保存的,自己看下改回来重新量产就行了

网友:
TLC的写入就是这样的,连续写入的速度大波浪,是正常现象。

网友:
要不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雷克沙 的 U盘目前网上没找到量产说明,我的M35  和 M45 都量产成尸体了。

楼主:
又重新量产了一次,不过几次出现Bad Block over setting ,后来不知怎么设定的又没了。再次量产后应该可以用了,也变回U盘模式了。

网友:
可以试试,100M币或者5元,弄不好不要钱

网友:
继续短接继续量产啊,不要怕

网友:
改成USB-ZIP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