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大神给看看,这个固态得用什么2258xt的什么版本

楼主(2022-08-04):
手上有块金典的s400 120g固态,拆开了后看是2258xt的主控,镁光的8b17a颗粒,无法分区无法写入,想要开卡找了很多版本都不行,求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试试,有M币就直接下,没M币可以按版本号搜。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多谢多谢,我找这个版本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试试,有M币就直接下,没M币可以按版本号搜。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版本号和颗粒是怎么对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