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灯不接负载的情况断电无电输出正常吗?

楼主(2022-08-04):
东西是劳士品牌的,L-ZLZD-Y18W568
我入手了一个分体式的应急灯模块,需要外接灯具使用,跟普通常见款应急灯的区别在于可以再一个灯,等同于多了个灯座,模块内置了5v的电池。
一边有五个接线口,零火常亮外剩下两个线接节能灯
说是13w的,我测试了下是20v的交流电

另外一边有个4p的插口,是直流输出。
电压跟电池的差不多
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我通上220v市电,两组都能正常输出。我不需要那个交流的节能灯,那个无所谓
我灯具还没准备呢,发现断开220v后4p插口不输出呀
这是咋回事呢?就想当个应急停电消防灯,翻车了?
通220v时有输出的呀,而且电池也是没坏的。我就纳闷了,所以问问大伙有没有了解的。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接上灯具,某个器件检测到没有灯具决定不给输出电流才导致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我也不修理了,也只能拆个电池出来利用下了,没几个钱退货也麻烦啊

网友A:
内置5V电池充满电了没?图片都懒的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5V电池充满电了没?图片都懒的拍吗?

一个是拍图片发贴的话,审核太慢了。我在外边干活,想起来就发怕忘了。晚上回家里了再拍照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5V电池充满电了没?图片都懒的拍吗?

朋友,没充满这也有影响的吗?我记得以前去快递站,签收之前验货一下买的应急灯,插上插座几秒后拔出来都能亮好几分钟了。还有我其实也不清楚,描述有误的,是4.8v的电池组我测量5v多。库存几年的产品了,模块上也没有指示灯说明充满没充满。断220v电后再通上220v电倒是能滴一下蜂鸣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没充满这也有影响的吗?我记得以前去快递站,签收之前验货一下买的应急灯,插上插座几秒后拔出来都 ...

这个应急灯有实验按钮吗?可能被关断了。长按7S以上试试能不能有电压输出。

网友:
充电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