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wrt开启多个硬盘休眠的方法

楼主(2022-08-04):
openwrt中可以通过安装hd-idle来开启硬盘休眠

但在图形界面配置中只能开启一个硬盘的休眠,如果要开启多个外接硬盘休眠,需要自己增加启动命令

先在“系统”-“启动项”禁用hd-idle:

再在“本地启动脚本”增加硬盘休眠命令:

上面语句表示硬盘sda空闲300秒后休眠,硬盘sdb空闲600秒后休眠

其他可选参数:

Command line options
-a <name>
Set (partial) device name of disks for subsequent idle-time parameters (-i). This parameter is optional in the sense that there's a default entry for all [SCSI] disks which are not named otherwise by using this parameter.
-i <idle_time>
Idle time in seconds for the currently named disk(s) (-a <name>) or for all disks.
-l <logfile>
Name of logfile (written only after a disk has spun up). Please note that this option might cause the disk which holds the logfile to spin up just because another disk had some activity. This option should not be used on systems with more than one disk except for tuning purposes. On single-disk systems, this option should not cause any additional spinups.
-t <disk>
Spin-down the specified disk immediately and exit. Use only the disk name (e.g. sda) without /dev/ prefix
-d
Debug mode. This will prevent hd-idle from becoming a daemon and print debugging info to stdout/stderr
-h
Print brief usage information

网友:
个人意见是机械硬盘不要休眠。 从不关机就让存储设备一直转寿命反而更长。

我家里设备就是挂UPS从不关机四五年都不出问题。 虽然是二手企业设备,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2022-12-04):
装了6块硬盘,不经常用,用也是用其中的一个这样难道让它一直转吗?6个等于60W电量了。主要是少用就要使用硬盘休眠功能了!!

网友:
学习了,硬盘长时间运行功耗也不小

网友(2023-03-30):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网友A(2024-09-29):
我安装了hd idle 但是休眠无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hd idle 但是休眠无效,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些监控硬盘不支持这种设定不读写倒计时休眠,只能直接发送休眠指令,我就遇到过西数的监控盘
参考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lovefengch ... 1001.2014.3001.550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了hd idle 但是休眠无效,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是usb还要硬盘盒支持

网友:
好,不休眠噪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监控硬盘不支持这种设定不读写倒计时休眠,只能直接发送休眠指令,我就遇到过西数的监控盘
参考这篇 ...

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sb还要硬盘盒支持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usb还要硬盘盒支持

现在搞清楚了,是硬盘盒坏了,以前是支持休眠的,坏了后就休眠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