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也做无线路由器:mt7921e、qca6174、qca9880三种无线网卡作为AP使用测试对比

楼主(2022-08-04):
搞这个东西时顺带测了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768-1-1.html

电脑无线网卡为垃圾intel8265,三种网卡在电脑的握手率都是867M:

-------------------------------------7921-------------------------------------
打开windows的CMD,ping然后测速再ping:

上传:

下载:

-------------------------------------6174-------------------------------------
同样先用cmd来ping,这个6174却很正常:

上传:

下载:

-------------------------------------9880-------------------------------------
先用cmd来ping,依然正常:

上传:

下载:

对比结果:
就网速来说,mt7921是最强悍的,下载可以达到70M,上传60M。
而高通的都比较怪胎,上传比下载快。用高通主控的路由器做无线桥接的结果也是一样,上传速度可以达到下载的2倍,无论怎么设置都无解。
但是对于ping值来说,mt7921可是差得很!高ping和高抖动,看来7921在windows和linux上都是一样的渣。不过只是毫秒级别,看电影刷视频是肯定无妨的。如果双方都是7921或接收方是AX200之类,握手率如果能到1200(能不能到不清楚,没试过),强悍的速度还是很爽的。
支持这三种无线网卡的x86固件: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928319-1-5.html

网友A:
这个无线性能怎么样,对cpu要求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线性能怎么样,对cpu要求高不?

又不是intel的什么AX201这类垃圾,关cpu什么事,它又撑爆不了PCIE带宽

网友B:
这样的无线带机量大不大,能带30台无线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无线带机量大不大,能带30台无线设备吗

同问,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无线带机量大不大,能带30台无线设备吗

据说*墙要解密aes的部分要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