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500M求SM2246XT+镁光PFC55-10AR芯片开卡工具

楼主(2022-08-04):
各位大侠手里今天人家送个三星德乐的120G不认盘固态,拆开看是SM2246XT加8片PFC55-10AR的芯片手里好几个开卡工具用不了,所以500M求各位大侠有的发一份!谢谢!现在重新增加FLASH ID参数图片,8月4日晚fanallen坛友发来的已经添加了参数的开卡工具比前面FLASH ID错误的时候能走多几次进度条单最后还是出现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的情况,120G的网固态我降到80G来量产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你在帮我看看现在开卡提示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我把设置的界面发到一楼!辛苦你在看看谢谢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HxcVy3arzB4E9zxg1XLw
提取码:vxbm

我把参数部分选项做了更改,再试试

网友A:
看我能不能赚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RiAr6G12XDVmHRvxC8O6w
提取码:gxot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8920   点击就可以下

网友:
按大神说的办

网友C:
是开不了还是读不到,这又不是稀奇颗粒,怎么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能不能赚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RiAr6G12XDVmHRvxC8O6w
提取码:gxot

错误03不能正确认到ID,还是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开不了还是读不到,这又不是稀奇颗粒,怎么开不出来?

开不了短接JP2可以认到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8920   点击就可以下

也是一样Compare Flash ID Fail(03),不知道在Flash.SET里怎么样增加ID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03不能正确认到ID,还是先谢谢!

参数已添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UmaIkZqgI3KgckWuJPwmg
提取码:4vz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已添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UmaIkZqgI3KgckWuJPwmg

马上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已添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UmaIkZqgI3KgckWuJPwmg

辛苦你在帮我看看现在开卡提示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我把设置的界面发到一楼!辛苦你在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HxcVy3arzB4E9zxg1XLw
提取码:vxbm

兄弟可以开卡了,并提示开卡成功但重新拨插后不认盘,短接认盘后又恢复为未开卡状态了。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ZHxcVy3arzB4E9zxg1XLw
提取码:vxbm

这个参数添加进去了的可以顺利开卡,但重新接入电脑后不认盘,短接后能认到盘但和未开卡的时候是一样!不知道还有那里设置出错没有!

网友D:
赚500M真心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赚500M真心不容易呀

那个坛友之前帮过我几次开卡了!就是我搞不定M币也是要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添加进去了的可以顺利开卡,但重新接入电脑后不认盘,短接后能认到盘但和未开卡的时候是一样!不 ...

是不是刷入的是RDT固件?如果是的话,取消选中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入的是RDT固件?如果是的话,取消选中这个就可以了。

兄弟按照你的方法取消掉RDT的选项后开卡,现在开卡在Test Unit Ready ok的阶段 里无限循环!

网友:
用原生就有参数的版本开,sm2246XT_MPTool_O1224H官方就支持的,有时候新固件并不是最适合的工具

网友:
主控好找 芯片颗粒这个一个个试试 太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