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精工电波数字显示时钟,是不是假货啊!

楼主(2022-08-04):
20包邮来的,功能倒是不少好像还是电波钟,到处都没有找到标签和型号啊!液晶屏老化,时间日期都也调整好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成接收中国波啊!

楼主:
搞不明白了啊!图片苹果手机上看都是正的啊!怎么一上传都变成歪的了啊!

网友:
这个对比下北京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网友:
外观有点残,拆开看看呗。

网友:
为了坛友健康,一起运动一下颈椎

网友:
治好了颈椎病!

网友:
那里收的,20包邮,不错啊,PM一下联接给我,谢谢

网友:
好像改个跳线就能接收国内电波

网友:
看着像个显示器一样,不拆开里面看下?

网友:
拆了再说改的问题

网友:
有个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电波钟(下部的装饰条没有安装),买了个模块改为接收中国波。已正常使用三年多了。

网友:
20块包邮划算啊,有没有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了啊!图片苹果手机上看都是正的啊!怎么一上传都变成歪的了啊! ...

把苹果手机换掉

网友:
管它真假,买了拆着玩改着玩,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20包邮怎么都值了,拆吧,拆了看板。

网友:
你改中国波的模块

楼主:
小黄鱼上看到的,卖家当坏的出的,应该就这一个吧!

网友:
淘宝搜索中国波模块,加运费2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