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了2年的真亮美灯泡,坏了。。。

楼主(2022-08-04):
是放在厕所里面用的,总的来说比别的地方点亮,开关时间都要多些

集成横流的。。。

有个灯珠有个小黑点了,

温度还是有点高,松香,胶烤黄黑了
电容皮也裂开了

电容皮

电容还没有鼓包,

先放着吧,懒得修理了。。。
还有几个真亮美灯泡用着在
再有坏的用火机烤的焊接试试

网友:
最后一图,正下方的一个灯珠有黑点了,换了看看。

网友A:
这种薄铝基板一般烙铁能焊不?

网友:
能用两年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薄铝基板一般烙铁能焊不?

LED表面好像是硅胶材质的,温度高一点点就毁了,用烙铁理论上可以焊,但很难使温度恰到好处。风枪或者焊台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用烙铁换灯珠有点麻烦,

网友:
这种自然散热的灯用了2年已经够可以了

网友:
这灯珠一颗应该是几个小灯封装到一起的,单纯短接不行

网友:
铝板的可以折腾下,5个灯珠直接都换

网友:
换成 雷达感应    ……

网友:
这种灯不好维修,LED颗粒是那种高压的

网友:
用了2年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以前的灯泡寿命都很长的,少则3-5年,多则十几年,LED灯标榜的长寿命,我就没见过它能用超过3年的。

网友:
陛下到底是省钱还是省电?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小黑点的坏掉了

网友:
这种只靠铝基板散热的寿命都不太长,能用2年实属不易,里面如果能有个铝壳,会好些。灯珠一般是6V1W的双芯灯珠,也有用9V1W灯珠的。

网友:
用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换新了

网友:
两年可以了确实用不过以前的灯泡

网友:
温度确实有点高,电容质量不错,皮都烤脱了还能用。

网友:
昨天也坏了个19W飞利浦,用了3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