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格朗LEGRAND莹悦3线ESIBA01人体感应开关拆机

楼主(2022-08-04):
罗格朗LEGRAND莹悦3线ESIBA01人体感应开关拆机

主控芯片使用16脚HT7612B

补充内容 (2022-8-12 15:38):
最近拆解了3个品牌的共8个人体感应开关。
最好用的2线感应开关是正泰的NEW2 W31100,其次是公牛的G07D105D。
最不好用的是罗格朗LEGRAND莹悦ESIPA01,感应太不灵敏,有时人体在它面前不管怎么晃,他就是没有反应。
3线人体感应开关只能选择罗格朗的,莹悦ESIBA01和简悦3线的都还可以。

网友A:
能调节时长和光感强度的感应开关才是好开关。

网友:
用了钽电容,是不是比较扎实

网友:
能调节时长和光感强度的感应开关才是好感应开关。

网友:
是不是感应门上的。

网友:
楼主爱买红外感应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调节时长和光感强度的感应开关才是好开关。

我就一直在用这样的开关,按开后我可以随时随地关掉,天一黑我就把他打开或者天麻麻亮我也可以打开它,随意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一直在用这样的开关,按开后我可以随时随地关掉,天一黑我就把他打开或者天麻麻亮我也可以打开它,随 ...

你这是人工智能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人工智能开关

嗯!其它都符合你说的那种要求,唯一不足就是感应距离小了点,我要靠近有大概手那么长的距离才能控制

网友:
楼主爱买罗格朗LEGRAND的红外感应开关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能调节时长和光感强度的感应开关才是好感应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其它都符合你说的那种要求,唯一不足就是感应距离小了点,我要靠近有大概手那么长的距离才能控制{:06 ...

你需要一根长木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根长木棍。。。。

一根两根三四根

网友:
如意金箍棒只要一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