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东成充电式起子电钻,型号JOZ-FF06-10

楼主(2022-08-04):
拆东成充电式起子电钻,型号JOZ-FF06-10
与海力128GSSD硬盘一起买来的,连电池和充电起共25元,去掉海力128GSSD硬盘8元,该电钻花了17元。该电钻回家一试发现二个问题,一是电池电压为零,充电器充不进电,二是负责正反转的滑块失效,目前只能反转,调不到正转,拆开看看。
拆开一看,是负责正反转的滑块坏了,上某宝一搜,有同样的滑块,但价格把我惊呆了,大家猜一猜要多少钱?算了不让大家猜了直接上截图。
用一颗小铁钉把它修复了,详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500-1-1.html

网友:
为什么不去玩洋二?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分享这滑块价格够买一台新钻了

网友:
哪是淘上宝了,整个是淘了个坑

网友A:
找个铝块,用锉刀慢慢锉一个一样的,这是个细致活,慢慢来,能够成功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通用的配件,10块以内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铝块,用锉刀慢慢锉一个一样的,这是个细致活,慢慢来,能够成功的

铝块+锉刀+时间+止血贴=几个175.92元

网友:
这个滑块价格有点夸张

网友:
这好像比我的更坑,我买的旧东城无刷就被喷飞了

网友B:
正反转的塑料板上钻两个小孔,插个折叠的回形针,将就用用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的塑料板上钻两个小孔,插个折叠的回形针,将就用用应该是可以的。 ...

谢谢指点!我想在原来的断根处用烫的办法插入一个小铁钉,应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铝块,用锉刀慢慢锉一个一样的,这是个细致活,慢慢来,能够成功的

谢谢指点!我想在原来的断根处用烫的办法插入一个小铁钉,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通常来说坑在电池,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心里准备,这坑在扳机第一次见

网友:
全身是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铝块,用锉刀慢慢锉一个一样的,这是个细致活,慢慢来,能够成功的

已经修好了,修的方法很简单,详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500-1-1.html

网友:
这个滑块价格

网友:
这价格真吓人

网友:
这是逼你去买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