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三无手持小风扇

楼主(2022-08-04):
纸盒包装,纸盒比风扇有良心

风叶明显比外罩小一圈

开拆,无标电池,估计1000不到的容量

拆掉5个螺丝,

很小的主板,没看到电感

6脚的风扇专用IC,查不到资料,充电居然是一个4007和1R电阻,这货三档疑似pwm调整,炮灰万用表测量发现慢档电压反而高,手上有一个坏了主板的无刷电机,可惜不能混搭

明显的有刷小电机

参数乱标的标签,纸盒上的参数也是乱标的

END

网友:
这货不用拆都知道是有刷电机了,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
看到了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看着挺好的啊

网友:
还不错,锂电,可更换。

网友:
大部分都这样了

网友:
哈哈,扇叶太小了,果然迷你小风扇,没骗人

网友:
9.9买的,也就那样

网友:
风扇叶这么大刚好,再大就有风噪了。
有好多塑料风扇把风扇叶做的很大,结果是风不大,噪声到挺大,我把他的保护罩都去掉后,噪声就小了,风也大了(心里感觉)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用比风扇半径大5mm的管子套入扇叶,和比半径大20mm的管子,前者噪声明显。

网友:
这两年很流行这种款式的手持小风扇

网友:
小电机,就是小玩具上面用的,换新可以使用,但能用多久得看运气

网友:
三无的还给你说是出口的呢

网友:
看到有刷电机就知道不耐用了。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哇塞,扇叶辣么大,够耳边…………风

网友:
夏季乘凉离不了。

网友:
再大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