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各种拆车LED透镜效果图,盗的图

楼主(2022-08-04):
我在用的是11+5灯芯的,单个3vLED3瓦左右串联,驱动发热很大,这个驱动能用升压模块代替吗,或者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电压电流合适的话,直接替换即可。
我是三年前改装的电动车的LED透镜,用的淘宝几块钱包邮的那种恒压恒流驱动,随便防水胶布包了一下临时测试,然后装车三年了,根本没有准备更换的意思。。。

网友A:
我怎么觉得还是氙气灯+透镜靠谱点呢。

网友B:
路上远光一大把,是不是有的车就没有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上远光一大把,是不是有的车就没有近光

市区里大灯不开的也多,前面亮着日间行车灯,后尾灯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上远光一大把,是不是有的车就没有近光

有一部分是原车卤素灯泡换led灯泡不聚光的,特别刺眼,实际不是远光,只是焦点不对而已。。。。

网友C:
直接点买个带LED大灯的车,一步到位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看看车灯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
买过一对准备改灯,缺东少西,tb价贵一直没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还是氙气灯+透镜靠谱点呢。

靠谱是靠谱,但是考虑灯泡老化透镜氧化的话还是LED香,6年的海拉5+CBI如今也就跑高速感觉还可以,市区基本被LED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谱是靠谱,但是考虑灯泡老化透镜氧化的话还是LED香,6年的海拉5+CBI如今也就跑高速感觉还可以,市区基 ...

LED透镜也是有光衰的,而且普遍色温高,看着白。雨天穿透力不行。透镜+氙气灯可以换灯泡改变色温。cbi太白了就换飞利浦x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是原车卤素灯泡换led灯泡不聚光的,特别刺眼,实际不是远光,只是焦点不对而已。。。。 ...

这种一到晚上下雨就眼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点买个带LED大灯的车,一步到位   我就是这么做的

不应该是激光大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是激光大灯吗?

激光大灯的车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山寨的LED還是不靠譜

网友(2022-10-19):
氙气灯光衰快,灯碗老化也快,但确实比LED强

网友:
市区里大灯不开的也多,前面亮着日间行车灯,后尾灯不亮

网友:
这种白一到下雨或者路面湿一点,就跟没开灯的一样。卤素还是要好的多

网友:
cbi pro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