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itoKala LII-M4S拆解,发现意外之处,很悲痛

楼主(2022-08-04):
X宝买到充了一次就拆了,发现意外之处,很悲痛

楼主:
电容上面骑电容,这是翻车了吗???

网友A:
还是这种好,触摸 同时充4节。

网友B:
我的lii500买来才几天,放办公室检测0电压捅安全阀后回魂的18650-2000mah的动力电池,有事外出,结果发热把第4槽烧融了,按键也失灵了,想了好多办法还买了热风枪才修好,不过机器没毛病,也没法找售后。

网友:
悲剧的电池,又死一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ii500买来才几天,放办公室检测0电压捅安全阀后回魂的18650-2000mah的动力电池,有事外出,结果发热把 ...

安全阀是一次性的,我个人觉得安全阀保护后就不敢再用了,

网友C:
哪里的意外?焊接水平很一般倒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上面骑电容,这是翻车了吗???

不知道啊,给客服说了,它说是这批电流不稳都加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种好,触摸 同时充4节。

电路和M4一毛一样,只是屏幕不一样,还比M4贵10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意外?焊接水平很一般倒是了。

这是出厂水平吗?我拆开看到我也不敢相信,但是外面螺丝封条都是新的

网友D:
这充电器那么贵的?之前论坛买的60我都觉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器那么贵的?之前论坛买的60我都觉得贵

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我多多上看要80多呢

网友:
小作坊+小众产品=智商税

网友:
我从不用这的充电器

网友(2022-09-06):
应该是版本进行了改进,解决了bug。比不修改的好。

网友(2023-05-08):
这个牌子做工一般,但是功能比较多,价格也合理,netcore正好相反,做工好但是功能差,看是看中功能还是充电了

网友:
说明厂家认真负责,不用纠结。

网友:
发现问题还不改版,省钱清库存人工补焊修复。
Lii-100我是换了识别电阻才敢用。不换发烧热到100多度。
这种没有温度保险的,充电起火了都不会停。你们竟然敢大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ii500买来才几天,放办公室检测0电压捅安全阀后回魂的18650-2000mah的动力电池,有事外出,结果发热把 ...

安全阀启动的,你还敢用,而且还是动力电池,真是超勇的,之前看见就有人捅过安全阀的,不过是容量型电池,就算有电压了也没法用,用着用着然后安全阀又触发了,还有给扎漏的,结果电解液,漏了一手电筒,总结下来安全阀启动的电池,就是报废了

网友(2023-07-27):
做工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