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坏了很多72v60ah的充电器,请教各位大佬有么有防震,暴力风扇不虚标的...

楼主(2022-08-04):
最近坏了很多72v60ah的铅酸充电器,请教各位大佬有么有防震,暴力风扇不虚标的.....,  主要是防震动.和超级暴力风扇(不怕噪音),功率要足.不要推荐力萌,原因自己看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49-1-1.html ,承认做工很足.但是空间布局不合理.100v470uf 随时爆,西普尔恒宝没有 72v60ah的. 主要是防震动.和山区不拍噪音要超级暴力风扇(不怕噪音),功率要足.

网友:
以前买过幸福带显示屏的充电器,只是显示乱码,但充电正常,寄修有去无回,售后玩失踪。。。。从此不再考虑价格100以上的充电器,力萌也买过一个,说实话,这东西只要是带显示屏就最怕震动。

网友:
汉匀的好像不错

网友A:
普通简单的就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简单的就耐用。

问题就是现在的标称72v8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15个小时都还显示90%,只能充电桩上只有425多瓦的功率,这就很尴尬.pdd大数据杀熟的牛怕沃,超晟,各种伪装的7灯快充,最无语的是售后买了个原车川崎cqs7260ds,比多多和马云加贵了40块.前面那几个几个月,后面这个刚好半年.这就很戏剧性. 塘子里面后好多做开关电源大佬 ,求推荐款.只有一个要求防震高效散热.不虚标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fzcPaj5?tk=Z2cs2sNJ1AS CZ0001 「电动三轮四轮车充电器干电池48V60V72V80AH100AH大功率智能充电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现在的标称72v8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15个小时都还显示90%,只能充电桩上只有425多瓦的功率,这就很尴 ...

工厂出的没有不虚标的

网友:
你就照着10a的铝壳充电器买不就行了

网友:
灌胶呗。灌前所有焊点补焊一遍

网友:
震动损坏最常见就是电容脱焊,其他坏跟震动没多大关系,还是测量一下你们充电桩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