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0开卡,求指导,

楼主(2022-08-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345-1-1.html  看了这个帖,
为什么生成是错误呢,    我是这样编辑的build-s10-flasher 3110.exe SAFM01.6.exe SAFM11.3_26022016.BIN -s234441648      请问固件选对了吧?我看帖子是东芝 我的也是东芝的,就选了同样的固件,

Bank00: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10

群联开卡真麻烦,还是慧荣的简单

网友:
没冶具只能用刷固件的方式开卡了。

网友:
把 -s234441648 這个去掉试试

网友A:
SAFM13.*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6.*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无SLC缓存)
固件选错了。
11是19纳米固件 你这个颗粒是BICS的。用13或者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FM13.*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6.*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无SLC缓存) ...

SAFM16.0_03072018.bin 找了很久  找不到13的,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用

固件刷不进去,是16固件版本  应该是要13的吧, 你有13的固件吗?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FM13.*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
SAFM16.* 适用于BICS3(3D)东芝TLC闪存驱动器(无SLC缓存)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058-1-1.html  跟他的一样,卡在30%

网友B:
我3楼跟你说过了,把-s之后的去掉就能生成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楼跟你说过了,把-s之后的去掉就能生成固件了

可以生成了,文件名打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生成了,文件名打多了,

回答正确

网友(2024-04-27):
开卡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058-1-1.html  跟他的一样,卡在30%

卡在30%不用管它的,关机,重新开机。用repairs10    修复工具,选择自己刷过的盘。点Y。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