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砂轮机底座续2::增加磨刀架

楼主(2022-08-04):
可以前后,及角度调整。

收纳也不占地方,支架可以拆卸,左右通吃,就不做右边的刀架,打孔焊一段丝杆就可以了。

网友A:
砂轮机磨刀,容易退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磨刀,容易退火吧。

不断占水,降温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玩意能磨刀???

我记得只有以前的铁刀能磨,而且要用很细的磨刀石才行,现在买的合金的都是越磨越差劲的...

网友:
这样磨刀就更方便了,我都是用角磨机来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磨刀???

我记得只有以前的铁刀能磨,而且要用很细的磨刀石才行,现在买的合金的都是越磨越差劲的... ...

现在的到都是刃上用好钢

网友C:
结构的构思还是不错的,支架还是单薄一些,受力也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的构思还是不错的,支架还是单薄一些,受力也不均衡。

这么小的砂轮机,也只可能磨小件,受力绝对够了。

网友D:
貌似干大活,没有电焊机就干不了

网友:
漂亮,超级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干大活,没有电焊机就干不了

的确是这样的,干小活也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