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V降8.2V的方法

楼主(2022-08-04):
各位大侠、高手们,请问下,用什么方法能把9V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降到8.2或者8.3V,在网上查了查,都说是用二极管,麻烦各位说一下,是用什么规格的二极管,最好也能把牌子说一下,这样方便在网上购买。同时,请求推荐质量比较好的,因为听说二极管在降压的同时,发热也会比较严重。所以在质量方面要用比较好一些的,毕竟,电源是经常长时间使用的

实在是抱歉啊,各位高手、大侠们,都怪我没说详细,现在重新补上,还请各位多多见谅:主要的作用是把一个9V2.5A的电源适配器的电压降到8.2或者8.3V,给旧平板电脑供电,因为原来平板电脑的电池不耐用了,而平板电脑的电池只有黑白两条线,所以我把原来的电池抠掉,通过降压模块把一个12V2A的电源适配器降到了8.2V,然后直接接到平板原来接电池那里。之所以不把9V的电源适配器降压到8.2V,是因为那个降压模块不支持这么小的压差,还有就是直接接9V的电源,平板电脑会开不了机。12V2A的电源适配器在降压后,电流应该也降了不少,所以现在平板电脑就是不耐用,用个2、3个小时后,电量就会剩下很少,这时就要黑屏待机,如果不待机,平板会自动关机。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电流满足不了平板本身用电的需求造成的,所以才想换个大电流的电源适配器给平板用。

网友:
多大电流啊?

网友: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改  不行就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
普通二极管就行,但假如1A电流都发热非常明显了

网友:
一般的整流二极管都可以

网友:
说说用途呢。要是小电流不长时间供电,两串锂电不就符合要求吗?有些电器供电电压高一点点也可以用,8.2V用9V也没啥压力。

网友:
发过来,借我装表用两天保证只低不高,最好批量改造,不然对不起运费哈哈哈哈

网友A:
改TL431的分压电阻

网友:
你要过多大电流是选二极管的最重要参数!

网友:
带同步整流的串联稳压电路可以做到大电流

网友:
楼主的电源要是开关电源的话,可以通过修改低压侧的元件参数,使输出电压降低到8.2V。但是要给电池充电的话,建议另外买个充电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TL431的分压电阻

很多没有431

网友:
1N5408,可以。

网友:
查一下电源的芯片方案,改电压采样电阻就行了,这样最稳,如果输出电流1A左右的话,串个in5408也可以的。

网友:
改电源内部基准最好

网友:
看8.2,貌似不是给电池充电……
如果不是充电电路要求,一般设备额定8.2v是可以直接使用9v的。。。

网友:
这个狠简单的吧。楼上的办法都可行。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主的各位,忘记说了,是给平板电脑供电的电源适配器。由于平板电脑的电池只有黑白两条线,所以我把12V2A的电源适配器用降压模块降到了8.2V,然后直接接到了原来接平板电池的位置,把原来的电池抠掉,原电池由于不耐用了,也没打算没新的了,所以我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平板电脑供电。但降压模块在降低电压的同时,电流应该也会降低了吧,现在平板用着着电量就会降低,用了2、3小时后,就要待机,让它“休息”一个多小时左右,然后平板电脑的电量才会恢复到90%左右,才能接着用,不然会提示电量低,要接充电器,然后就会自动关机

楼主:
9V2.5A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意思,忘记说清楚了